[电源] 铁家伙日光灯电感镇流器里面是铜丝啊,怎么拆?

楼主(2024-03-26):
这种20W镇流器在平常工作的时候需要耗费5-7W的功率啊,如果40W的,耗电8W,好节能啊?

经常见人家扔到垃圾堆,走廊的

叩下两个看看,一刮线,的确是铜线,,估计是15年前的了

拆了下,比变压器容易多了,所谓硅钢片也是成凹型的,磁舌是分离的一条

这么细的铜丝,电阻56欧姆

网友:
用锤子敲废菜刀,中间劈开,再锤就下就能拆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方法。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哈哈

网友:
它这个好拆,是U+I的整块形式的,找对地方撬开。

网友:
这个老物件可以存着

网友:
只是取铜不是中间切开就好么

网友:
自从有了无线角磨。。这些都太简单了。。。哈哈

网友:
老货基本上是铜线了

网友:
这种玩意没必要拆了。。。是个工频电感。。。

1,维修小功率电器开关电源可以限流。
2,有些LED灯具电容比较大,串联这个控制负载在镇流器功率一半以下可以延长开关寿命。

缺点断开会产生瞬间高压。
据说有些玩胆机电子管音频的玩家会收购这玩意。。。

网友:
有用电锤直接铲的

网友:
挺好的一个器件,拆了可惜,留着一般也没什么用.

网友:
直接将铜线一圈一圈拆下来

网友:
早在2013年,我在旧站就已经发帖过铝线电感镇流器了《[照明]说起铝线电感镇流器,上图给大家看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57937

网友:
想无损拆吗

网友:
大力出奇迹,若是收购站可以烧

网友:
老古董挺重的,卖给收破烂的,老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