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9反复重启或卡LOGO等-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3-26):
山东烟台的论坛坛友寄修华为Mate9,说是一美女的手机,反复重启、黑屏等,舍不得丢要修好来用

收到后插充电线开机,卡华为LOGO后重启(有时又能开机进系统)

充电电流不正常,才200mA,估计都没有在充

拆下主板

这种故障现象就直接撸CPU喽,十撸九好!上新买的手术台

CPU处来个特写

吉之荣7700A旋风枪先拆下CPU上盖,即运存

再拆下CPU,Hi3660(麒麟960)

处理好主板焊盘

再处理运存先除胶,植锡

植好后的样子,这次我用的日本进口千住锡膏

CPU除胶、植锡,刚买的植锡钢网有点小问题,孔位有点偏不能完全对应CPU焊盘

植好锡球后

备焊

CPU均匀涂上进口阿尔法焊油

旋风枪焊回CPU

再焊回运存,高速风扇降温

清洗干净焊接部位

装回散热硅脂片(原机的完整拆下继续用上)

屏蔽罩上再涂些新的散热硅脂

主板装回机壳中

插充电线开机进入系统

充电电流正常了,支持快充

完美修复,测试各项功能均正常

坛友又给我送鸡腿来了,哈哈哈!
END

楼主:
刚聊起,原来是坛友媳妇的手机,嘿嘿嘿!

这次新买了两个手机主板夹具,相对更好用了,之前的几个夹具准备舍弃了

楼主:
维修用到的工具如下:

网友A:
维修需要多少钱?有台荣耀9也是反复重启,看看值不值得修?

网友:
维修需要多少钱?有台MATE10也是反复重启,故障现象一模一样的。

网友:
厉害了,精工巧匠

网友:
是我是我,就是我
媳妇这手机已经用了8年了,以媳妇的智商来说,使用起来很顺畅,上个月陆续出现死机重启问题,知道中了华为的上上签了。

本来想换新机,但一想还是等等吧,想买的手机到年底至少还能降500甚至更多,晚享受一会儿,既能少花钱还能多出个备用机,何乐而不为呢。

本地修手机的很便宜,100多就解决,但始终感觉不如SEAN版那里放心,一丝不苟的做事、无处不在的细节关注,很是令人钦佩,即使多点钱也愿意。

常在小视频里看一些修车的视频(我是汽车行业的),这些人都没有把客户的车当成自己的车来修,一些细节做地根本不到位,而细节决定成败,今天的不在意就为日后的故障留下了伏笔。

其实维修这活呢,大家不必过于在意费用,便宜自然有便宜的道理,今天图便宜省了100,说不定几个月以后又要撸,得不偿失。就象坛子里有人买电钻,10几-30几都买过,最后不还是买了东成、大有、博世之类的,前面的钱都白花了。

再次向SEAN版主表示感谢。

网友:
Mate9卡,咋整,

网友B:
机主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我的mate20没坏都想再换60了,虽然没坏!

网友:
技术大师学习收藏

网友:
我有台老的P10 plus 也是这种情况,看了不少贴,华为同期的产品很多都有此类问题,芯片虚焊,不知大神如果能帮忙维修的话费用是多少?

网友:
  我用热风枪吹CPU的时候经常将旁边的小东西吹掉,用胶带贴了也不顶用,而且有时候不好贴胶带

楼主:
安卓系统应该不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需要多少钱?有台荣耀9也是反复重启,看看值不值得修?

如手机足够用,不建议修,除非你也是有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主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我的mate20没坏都想再换60了,虽然没坏!

坏了来找我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来找我修

礼貌询价,,,我手上红米k40估计也是CPU虚了,通病,也是一样现象,能不能开机完全靠运气。

网友:
线路板上的最多问题就是虚焊!!!

网友:
敢问楼主,您那个固定手机主板的那个工具叫啥名字,俺也想买一个那个主板,偶尔修修看戏机、唱戏机主板,有时候没有办法固定取下来的主板。今天看到您那个工具,想在网上买,可惜不知道那个叫啥名字。麻烦您说一下您那个固定手机主板的工具叫啥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