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在公园捡到一个怪兽SPB71充电宝无法使用,有大神可以解锁吗

楼主(2024-03-26):
在公园捡到一个怪兽SPB71充电宝无法使用,有大神可以解锁吗

网友:
刚在仓库看到一堆街电的充电宝,带机子的,没通电取不出来,

网友:
有一个,怪兽并不耐用。

网友:
没啥意义吧,折腾的时间成本不低

网友:
充其量也是利用电芯,不过时间也比较长了

网友:
砸开,电芯再利用

网友:
拆机,pdd买一片充电宝板子,18w快充的也就几块钱。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2024-09-11):
拆电池用用还行

网友(2024-11-19):
有大神发下怎样解锁吗?

网友:
有大神分享解锁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