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屏幕出现一条竖线,请问哪里有故障?

楼主(2024-03-26):
刚刚换完背光后屏幕就出现一条竖线,请问哪里有故障?

网友A:
大概率是排线接触不良,逻辑板端的好办一些,重新上一次;如果是是液晶屏端的就麻烦了,估计得重新热压

网友B:
严重了,屏幕排线伤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排线接触不良,逻辑板端的好办一些,重新上一次;如果是是液晶屏端的就麻烦了,估计得重新热压 ...

液晶那边一定需要压屏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了,屏幕排线伤到了

有什么修的方法?我网上找到的都需要压屏机

网友:
行扫描电路或其连线出现故障所至。

网友C:
lz南方吗?如果是。。。可能回南天后遗症,排线霉鸟~~

网友D:
排线不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南方吗?如果是。。。可能回南天后遗症,排线霉鸟~~

对,广东的。背光就是前段时间回南天坏了,现在换完背光到屏幕出现竖线,小米电视我真的服了,没过保修期前还换一次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不良呀!!!

有可能,明天拆开看下

网友:
用适当厚度的海棉剪成适当的长度和宽度,压在排线上,再盖上后盖,此方法成功修复我的19寸显示器。

网友E:
前段时间电视背光坏了,换背光时叫家电人不要压排线,提醒了好多次,老婆不耐烦说她没压。换好后屏上出了线,排查了好久,发现是排线压出了问题。没有压排机,不死心的我用刀头压着排线拖了好多次,温度340。你试试,一定要用刀头下压平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电视背光坏了,换背光时叫家电人不要压排线,提醒了好多次,老婆不耐烦说她没压。换好后屏 ...

排线上黑色的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排线上黑色的是什么?

排线处理好后,在上面打了点结构胶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家里的乐视横竖都有一条线,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线处理好后,在上面打了点结构胶

在屏幕那边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屏幕那边坏了

买点导电胶,一样的操作,能修好。注意清洗排线上原有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