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个电瓶车充电口

楼主(2024-03-26):
原车某玛的,车上充电口是特殊品字口,改成常用品字口,放一起时发现个问题,两个品字口正负极方向相反,以前还没注意过这种情况,现在安装电动车插座一定得用电表测下正负极,以前碰见过某源牌车,充电正负极与大多数是相反的。

网友:
插之前,断开保险,量下保险座两端电压即可

楼主:
我的外用烙铁,坛子里打板做的内控制板T12,用电池电压高,一会就红了,用充电器头正好。

网友:
国家没有统一标准吗

网友:
我买了一个电动车充电转接口,幸亏使用之前量了一下,转换之后居然是反的。吓死了。

网友A:
我的锂电改了DC5.5插口  不过是4812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锂电改了DC5.5插口  不过是4812的电池

DC5.5插口  ,支持充电大电流吗?容易烧坏吧?

网友:
改接口记得断电拔电池关空开

网友:
还是得规范操作

网友:
一定注意,公头和母座正好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外用烙铁,坛子里打板做的内控制板T12,用电池电压高,一会就红了,用充电器头正好。 ...

一会就红了,说明你做错了

网友:
真的试过正负反转的,每次改都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5.5插口  ,支持充电大电流吗?容易烧坏吧?

4812的电池 最大电压电流54.8V2A 用了好几年了 简易款可拆卸电池电动车 充放电共用口 装个5.5就共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外用烙铁,坛子里打板做的内控制板T12,用电池电压高,一会就红了,用充电器头正好。 ...

电池组电压高了肯定会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组电压高了肯定会烧红。

烙铁温度是可调的,以前都用充电头调好的,用21v电压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外用烙铁,坛子里打板做的内控制板T12,用电池电压高,一会就红了,用充电器头正好。 ...

板子问题吧

网友:
换充电器,我都会量下正负,因为接反损坏不赔

网友:
一定注意正负,安全第一

网友:
标准不统一太坑人了

网友:
俺修充电器测试的时候就接反电池,结果,刚搞好的又再次烧的更凶,干脆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