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电动车电池拆开看看(YADEA 48V/24Ah)

楼主(2024-03-26):
别人的车子坏了,电池就给我了

看电池信息,48V 24AH锂电池,充电电压54.6V,说明内部是13串三元电池

电池接口是2+5设计,万用表测大2孔,无电压,小孔太小测不到,先拆再说

顶部是有螺丝的,把顶部塑料板揭起,底下有4个螺丝,然后提把手两边的螺丝也取下(这两个螺丝要大力拧)

然后顶盖就能取下来,底下是对接香蕉插头,粗的是电源线,还有3根细线是一线通用的通信线

然后可以把铝合金外壳向上拿掉,电池本体上还有信息,型号DML4824-01,最大工作电流30A

电池顶部还有喷码,21年12月的电池,实际使用寿命就是2年了

电池本体是塑壳胶封的,没再拆
目前的问题,这电池不接通信线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看着外观不错,想改户外电源用,但是没有雅迪的电池一线通通信协议,除了拆开电池组换保护板,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用2A锂电池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刚接好时充电器输出电压41.5V,充了一晚上,早上起床充电器还在工作,输出电压52V
测通信线电压,蓝-红20V(充电之前是15.2V),绿-红2.7V(充电之前是2.7V)
蓝-红可能是给车上控制器供电,绿-红应该是通信线了
但是没有控制器,也没办法解析通信协议

网友A:
电池不错哈哈,挂咸鱼能卖掉

网友B:
传说中的 鼓 包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错哈哈,挂咸鱼能卖掉

容量应该可以,打算自用,做应急电源,1KW放电功率能带很多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 鼓 包王 ?

没拆开电芯,不知道是18650还是软包还是大单体

网友C:
好怕这玩意自燃

网友D:
最贵就是电池了,拆了放海鲜市场卖,能赚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怕这玩意自燃

所以我买了个铁箱子,把电池都放在里边,起火顶多冒烟,烧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贵就是电池了,拆了放海鲜市场卖,能赚不少

打算自用,不拆
没通信协议不能放电怎么办

网友E:
就一个电池,需要加协议吗?不能直接给我信号控制保护板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电池,需要加协议吗?不能直接给我信号控制保护板输出

有协议的好处,支持手机查看电池状态
如温度,每个电池电压,剩余电量
有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这做工还不错嘛

网友F:
拆个寂寞啊,测下剩余容量,容量还可以就自用,不然挂咸鱼,哈哈

网友G:
最大充电电流12A,2个小时就能充满

网友H:
那个红黑粗线才是输出线吧?没有电压吗?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护板重新弄了,只保留电芯。
我的小牛12AH是13串的,你这个大概率2并13串,或者13串的更大单体。

网友I:
看着不错,估计还能跑15,2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个寂寞啊,测下剩余容量,容量还可以就自用,不然挂咸鱼,哈哈 ...

这电池应该还没坏,没必要把塑封再拆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大充电电流12A,2个小时就能充满

那得触发快充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红黑粗线才是输出线吧?没有电压吗?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护板重新弄了,只保留电芯。
我的小牛12AH是13串 ...

没电压,没协议触发,不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不错,估计还能跑15,20公里。

正常使用2年的电池,寿命不会这么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