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的新主板如B650等,安装Win11还需要额外购买TPM模块吗?

楼主(2024-03-26):
现在的新主板如B650等,安装Win11还需要额外购买TPM模块吗?

以前问过类似问题,有网友回答说不需要额外加装,但是为什么很多主板还保留这个接口呢?

网友:
安装原版是需要的,精简版和各种改版不需要,只要BIOS和硬件支持就行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TPM 版本升级。。

通常,它是母板上单独的芯片,但 TPM 2.0 标准允许 Intel 或 AMD 等制造商将 TPM 功能构建到芯片组中,而无需单独的芯片。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topic/%E4%BB%80%E4%B9%88%E6%98%AF-tpm-705f241d-025d-4470-80c5-4feeb24fa1ee#:~:text=%E4%BB%80%E4%B9%88%E6%98%AF%20TPM%3F%20TPM%20%28%E5%8F%97%E4%BF%A1%E4%BB%BB%E7%9A%84%E5%B9%B3%E5%8F%B0%E6%A8%A1%E5%9D%97%29%20%E5%8F%AF%E7%94%A8%E4%BA%8E%E6%8F%90%E9%AB%98%E7%94%B5%E8%84%91%E7%9A%84%E5%AE%89%E5%85%A8%E6%80%A7%E3%80%82%20%E5%AE%83%E5%8F%AF%E7%94%B1,BitLocker%20%E9%A9%B1%E5%8A%A8%E5%99%A8%E5%8A%A0%E5%AF%86%20%E3%80%81%20Windows%20Hello%20%E7%AD%89%E6%9C%8D%E5%8A%A1%E7%94%A8%E4%BA%8E%E5%AE%89%E5%85%A8%E5%9C%B0%E5%88%9B%E5%BB%BA%E5%92%8C%E5%AD%98%E5%82%A8%E5%8A%A0%E5%AF%86%E5%AF%86%E9%92%A5%EF%BC%8C%E4%BB%A5%E5%8F%8A%E7%A1%AE%E8%AE%A4%E8%AE%BE%E5%A4%87%E4%B8%8A%E7%9A%84%E6%93%8D%E4%BD%9C%E7%B3%BB%E7%BB%9F%E5%92%8C%E5%9B%BA%E4%BB%B6%E7%AC%A6%E5%90%88%E8%A6%81%E6%B1%82%EF%BC%8C%E5%B9%B6%E4%B8%94%E6%9C%AA%E8%A2%AB%E7%AF%A1%E6%94%B9%E3%80%82

网友:
不用,芯片组带了。但是万一你刷修改版BIOS,就得外接个模块了

网友:
新出的主板都有内置2.0TPM,但有些需要强加密的行业需要用自己的TPM芯片来加密,这时外置接口就能接自己的加密芯片。
和是否能安装win11没有关系!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有这个东西搞不好安装系统硬盘莫名其妙就被加密了。

网友:
新买的主板TPM都是自带的,还有安全启动模块。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按照你们提供的信息我去搜索了一下,现在比之前似乎明白的更多了,但是又带来了新问题。

因为我计划下一台机器是AMD的7700,重点关注了AMD的主板。刚才在查阅TPM信息时,发现AMD的fTPM有性能问题,可以造成系统卡顿,linus甚至还骂AMD了,但是查到的信息都是前两年的,不知道fTPM造成系统卡顿的问题AMD是否已经修复了,现在是否还存在?

网友:
不存在问题。

网友:
我新装的电脑微星B760主板是有TPM开关选项的

网友:
用windows安装器,winsetup等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
学习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
国内基本都用破解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