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道闸遥控器,更换电池

楼主(2024-03-26):
保安说遥控器不好使了,怀疑电池没电,拿来拆开

白色标记只是为了区分是哪一个,因为道闸有两个,一进一出,怕弄混

拆掉四颗螺丝就能掰开

嗯,智能。

里面就两节7号aaa电池

主芯片打磨了,一个13560Mhz晶振 一个丝印  f117的器件,管无线发射的芯片

背面就三个按钮

换上电池,搞定。

这类机器容易坏的就是按钮锅仔片。

楼主:
嗯,会拆四颗螺丝的高手

网友:
这东西两节电池能用好久吧

网友:
这个遥控器个头不小啊。

网友:
遥控码一目了然

网友:
保安没法加鸡腿

网友:
这个耗电那么大吗.要两个电池

网友:
呦,智通达的遥控器。。。电池比23A、27A可爱,就是这个要拆螺丝换有点麻烦。。

网友:
这是定码呀

网友:
这个比电动车的钥匙还简单

网友:
换个电池这么麻烦,电池为啥设计在内部?耗电低?

网友:
最近我也换了个,电池不方便用的12v的

网友:
7号电池的还好,虽说体积大点,起码比纽扣电池的能多用很久。

网友:
2节电池没看错

网友:
换上新电池,修复!

网友:
板子上标了4个频率,433M位置有焊锡,这怎么改频率,就一个焊点啊

网友:
普通7号电池比12V电池容易买到

网友:
这个搞两节7号aaa电池算是良心的了,有的搞那种2032或者12v27a电池,容量小不说还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