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尼特利水草灯电源 维修求助

楼主(2024-03-26):
36v 1.7a的电源 没有输出 ,400多块钱的灯 电源做工感觉一般啊 过保一个月就坏了 ,真准。电源卖75一个, 太贵了 试试能不能修好 。

初级测量正常 电容有310v电压 没有烧坏的痕迹
也没有明显短路的零件 接下去就不会修了

中间有个非常小的六脚芯片,应该是主控芯片吧 ?型号36523,没有查到资料。
测量好像没有供电,下图中的电容也没有电压,电容已更换

正面图

大神们 接下来应该咋修?看看能不能省下70大洋

网友A:
直接买个36V电源好了,电流大于 1.7a就行,小几十块钱

网友:
这个六脚芯片被拆过吗?看着好像碎了。

网友:
重新买一个

网友:
沿着那几个305查下供电

网友B:
修无输出开关电源,首先测整流后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请检查保险、整流桥及相关电路,如果有310V左右电压,再测六脚芯片供电电压,如果没有,请检查启动电阻(初始供电由310V降压而来)。重点检查MLCC电容器,短路的情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36V电源好了,电流大于 1.7a就行,小几十块钱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是普通的电源可以,不知道这个电源是不是LED 专用的那种恒流的,看着不太像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无输出开关电源,首先测整流后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请检查保险、整流桥及相关电路,如果有310V左右电压, ...

好的,我在检查下,谢谢回复

网友:
6楼的思路正确

网友C:
你这个维修不难,不过也得费点工夫,经常网上有卖裸板的,电压就是36v 左右,也就几块钱,加个盒子应该不超过二十,功率比你这个大。

平常囤点货,关键时刻就用上了。

你这个是什么灯?led?36v恒压?比较少见,一般都是恒流的

网友:
图一目测检查一下U2光耦,整流桥,和R11

网友:
不行先买一个,网上70元可以买2个,在修好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36V电源好了,电流大于 1.7a就行,小几十块钱

不行的,这里还有蓝牙通讯功能的,我家也在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这里还有蓝牙通讯功能的,我家也在用这个

这个电源的电路板上没看到有跟蓝牙相关的功能。。。

网友E:
我修电源都是盲修,一个一个元件更换测试……所以修好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维修不难,不过也得费点工夫,经常网上有卖裸板的,电压就是36v 左右,也就几块钱,加个盒子应该不超 ...

平时囤点货就成杂货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修电源都是盲修,一个一个元件更换测试……所以修好的很少……

焊工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工不错啊

还行吧,该焊上的都焊上了。

网友:
测的没电压的电容是芯片的供电电容?测一下旁边的D2、还有那个244电阻,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