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某宝种树换的USB加湿器拆解

楼主(2024-03-26):
结构简单,可以出水雾,芯片已打磨。
就是不懂为什么必须要用自来水,纯净水多好。

网友:
就是一个超声波驱动压电片产生高频震荡从而使水分子通过微量孔渗出生成雾气。使用自来水是因为原生态水比纯水或其它液体雾化效果要好。

网友A:
应该是自来水杂质多,产生的雾化效果好吧。

网友:
纯净水不出水雾?

网友:
当初USB风扇的加湿器坏掉了,,去马宝家买配件,就这2玩意都是要10多元。。。

网友:
说明书应该有问题,超声波式雾化器理论上应该是纯净水最好。可以搜索“加湿器白粉”了解一下。

楼主:
我自己的大的加湿器还是把买的桶装吹净水烧开放凉再加进去(传加湿器会造成呼吸道疾病)

网友:
纯净水雾化效果好,还有如果是自来水,雾化后被吸入对身体不好?

网友:
加自来水是让它坏的快一些,好让你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大的加湿器还是把买的桶装吹净水烧开放凉再加进去(传加湿器会造成呼吸道疾病) ...

棒子国的加湿器事件?那是水里加料了吧,咱用的都是单纯的自来水

网友:
还带灯光效果

网友:
还有这么小的加湿器呢?

网友:
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不用在意说明书

网友:
加湿器看着不 大,挺小 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来水杂质多,产生的雾化效果好吧。

结晶核多

网友:
种树感觉还是签到划算。

网友:
管它什么水,加进去能喷雾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放窗台做自动浇花

网友:
自来水粉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