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早期的诺基亚充电器

楼主(2024-03-26):
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个早期的诺基亚充电器给便携音响充电。

输出电流才5伏350mA有点小不知道给BL 5C锂电池充满电要多久。

这黑色诺基亚圆形插口比黄色2毫米的插头还要小一些。

网友:
咋没拆开啊

网友A:
能充电就不错了。

网友:
功率太小了

楼主:
是三角形像风车的螺丝我也没有合适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充电就不错了。

是呀,这品牌的充电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是太小了不过BL 5C锂电池的容量应该也不大。

网友:
早期的手机充电器 电池功率都不大

网友B:
黄色的插头是2.5*0.7mm,不是2mm的。

网友C:
这种早期的充电器功率都不大,充的太慢,有一些电子设备甚至充不进去,屏幕直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插头是2.5*0.7mm,不是2mm的。

可能是我看错了因为没有卡尺用普通尺子测量不太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早期的充电器功率都不大,充的太慢,有一些电子设备甚至充不进去,屏幕直闪。 ...

不知道能否把线剪断接一个输出电流更大的手机充电器上去。

网友D:
有过2个这种电源,线皮都碎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过2个这种电源,线皮都碎化了

我这充电器是根扁线还挺好的而且还有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看错了因为没有卡尺用普通尺子测量不太精确。

挪鸡鸭的插头:

2.5mm的插头(实际上只有2.4mm左右):

网友E:
早期的还有变压器的

网友:
  我家还有一个这样的充电器呢,已经放起来了!

网友:
我的诺基亚充电器 现在给18650打黑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挪鸡鸭的插头:

我这个诺基亚充电器插口对比普通尺子怎么看都像是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还有变压器的

以前拆过一根诺基亚的充电线插头里面还有有升压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