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体机加装固态后启动盘问题

楼主(2024-03-26):
一体机,光驱加装硬盘支架,然后通过 系统转移到固态硬盘120g 上。

现在看到启动是还是在机械硬盘上(1t ,c盘200g)?

请问怎么样才能改在固态上。

网友:
先取掉机械盘,看固态盘能否正常启动?

网友:
你没看到你的C盘是启动盘吗?你需要一个PE系统,然后需要一个DiskGenius软件。

网友:
进bios选择改第一启动盘

网友:
进bios设置,固态为第一启动就行。

网友:
win+r 然后输入MSConfig回车,查看引导选项。将固态设置为默认,确定,重启试试看。不行就只能在BIOS中修改启动盘。

网友:
文件复制过去后修复一下引导启动就行了

网友:
在BIOS中进行设置。

楼主:
在bios中设置了 固态为第一启动盘,
用DiskGenius 也设置了,均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进BIOS,BOOT选项将固态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设备。

网友:
系统迁移只是把机械的系统复制到SSD,还要把原来机械盘的系统去掉,包括系统文件和引导项

楼主:
BiOS中设置了,没用

网友:
启动顺序没好好设置吧

网友:
大家都说了要设置,还有启动引导要修改。
实在不行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进bios设置

网友A:
有些笔记本设置正常也启动不了.亲测过.只能把两块硬盘互换位置.也就是电脑只能通过主板上的原硬盘接口启动.不信你可以把原硬盘拆下赤单独用光驱位硬盘启动.会提示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笔记本设置正常也启动不了.亲测过.只能把两块硬盘互换位置.也就是电脑只能通过主板上的原硬盘接口启动. ...

我明天试试。这个很有可能

网友:
bios改一下默认第一启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笔记本设置正常也启动不了.亲测过.只能把两块硬盘互换位置.也就是电脑只能通过主板上的原硬盘接口启动.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