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线真够虚标啊!另外问下多股线要如何量才最准确?

楼主(2024-03-26):
之前接太阳能板的电线,用的是 2*1mm 的 10 m 长度的多股软线,走 18V、3-4A 的似乎嫌太小了一些,于是在淘特用红包共15元多买了条长 10M 的 2*1.5 的线,结果到手一看,小得离谱,要两条线加起来才够标称的。之前在苏宁买的一条 2M 的 2*1 的线,也是严重虚标,实际也只有标称的一半。线是剥开后拧在一起量的,因为不拧一下的话,实在是太松散了,根本无法量——话说,量这样的线径,要不要拧一下?如何量才最准确?淘特买的这一单,已经退款不退货了;苏宁买的,客服说补发足标的,现在还在路上。

楼主:
最近运气爆棚,先是红米 NOTE 10 PRO 手机因为关闭了 VAB 校验导致无限重启,然后刷机变砖,进 9008 刷也救不回来,黑屏不开机。然后咸鱼 320 大元买了台伊拉克成色的华为 P30,结果比预想中更残,屏幕有点发蒙泛白,后盖裂开,对付着用吧,也懒得退回去了。然后就是这帖子里提到的买电线的事情了,居然也是如此运气爆棚。今天收电子邮件,有邮件说有人赞助我 500 万 USD!

网友:
1.5平方毫米电线的直径为:(1.5/3.14)1/2×2≈1.38mm

网友:
1.5是截面积1.5平方毫米
所以测量方法有点问题吧
我觉得多股线应该单独测量一股的的直径,算下面积,然后按根数乘一下。

网友:
要先测一根面积再乘上根数才准确

网友:
处处都要用心去找对的合格的。

网友:
测量方法不对,1.5平方是由48根直径0.2mm的铜丝组成

网友A:
纯铜是紫色的很软,你拧什么样就什么样,完全没弹性,黄色白色有弹性的都是垃圾线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运气爆棚,先是红米 NOTE 10 PRO 手机因为关闭了 VAB 校验导致无限重启,然后刷机变砖,进 9008 刷也救 ...

为啥买p30啊,cpu虚焊的通病很普遍啊。。有没有可能是修过cpu的

网友C:
测导线电阻比较准。

楼主:
那我冤枉他们了?那真正的 1.5 线,拧起来量直径应该是多少?按7楼的算法,拧起来直径是不到 1 MM?

我在当地实体店买的20股的珠江 2.5 线,拧起来量也有 1.8MM 的直径啊。我几年前装 40L 储水式电热水器时,接插座用的的 3*4 的带防拉绳的多股铜线,刚才量了下剩下的一段,整线外径是 11MM,线芯拧起来量,直径也有 2.2MM 左右。因此我想,即使我的方法不太准确,也应该不会相差太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买p30啊,cpu虚焊的通病很普遍啊。。有没有可能是修过cpu的

想玩下鸿蒙和华为,还没有玩过呢。虚焊的问题,好像不少手机都存在,小米/红米也多。倒是在酷安看到,烧屏的多,可能是OLED屏都是这德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是紫色的很软,你拧什么样就什么样,完全没弹性,黄色白色有弹性的都是垃圾线材。 ...

线应该是铜线,颜色也是常见的铜线那种,刀刮也没有露白,所以不会是铜包铝。线也比较软,也没什么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导线电阻比较准。

那10米 2*1.5 的多股铜线,其电阻应该是多少才对?

网友:
你的测量和计算方法有问题的,
多股线径是:线芯数*3.14*(单芯直径/2)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0米 2*1.5 的多股铜线,其电阻应该是多少才对?

圆形的面积不会算?你卡尺测量这个,精度不够

网友:
有GB/T3956—1997

网友:
直径1mm,截面积=0.5*0.5*3.14=0.785平方毫米
直径1.8mm,截面积=0.9*0.9*3.14=2.54平方毫米

网友:
1.5平方铜线直径是1.38mm
2.5平方铜线直径是1.78mm
4平方铜线直径是2.25mm
6平方铜线直径是2.76mm
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