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公司12代台式主机功耗56w,12代笔记本18w

楼主(2024-03-26):
上午没事,用插座功率计简单测了下台式机和笔记本功耗。
两台电脑都是12代i5平台,开机正常浏览网页,firefox,20个网页。都是核显。
台式机功耗56w,笔记本功耗18w。
台式机还是适合公司办公,笔记本才适合家用,节能省电,噪音小、体积小。

网友:
性能也差点。

网友:
我记得我的12400带独显,带好几个机箱风扇,待机状态下也没有50W,你这个有56W肯定是模式设置得不对,不说节能模式至少要设置平衡模式吧。

网友:
台式机是集成显卡吗?

网友:
性能好的显卡和CPU待机耗电量都大。

网友:
开一整天也才1度电多点。

网友:
省电节能。

网友:
卡了  发重叠

网友:
四 代 1241V3 K620独显  + 24寸显示器    开十几个网页   55w  --  65w   ……

网友:
我的 I5 13代也差不多18W左右。。。

网友:
虽然都是号称12代,18W和35W以及45W的移动CPU相比存在明显性能差异。

网友:
集成显卡  老式的集成显卡功率也不高65w主机  。

网友:
现在cpu与显卡在空闲时频率会降低运行,刚打开网页时频率升高一下,马上又降到1.6G了

网友:
别看是同代但性能差很多!!!

网友:
使用环境不同,即使用同样的配置性能上笔记本还是比台式机低很多的。如果只是办公看看视频浏览网页要求不高,笔记本或者那种迷你PC就可以。不过印象中好像笔记本的屏幕素质都不怎么好

网友:
笔记本得看情况

网友:
笔记本太小了,家里台式机可以配个大显示器

网友:
感觉你台式机电源效率低了

网友:
以上是我5600G台式机+34寸小米显示器的用电(小米智能插座)。最近加了个P106-100的显卡。
一年近200度电。

不过台式机性能的强大和升级的方便性是笔记本无法替代的。

我这机器就陆续增加了千兆无线+蓝牙模块、硬盘、显卡。
如果是笔记本,可能就只能换个硬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