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8650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03-26):
这个充电器买来没多久,特意为了充32650电池买的。把电池充的都发烫了,一量输出4.7v,差点闯祸。
做工还是很不错,没有螺丝,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刀片割开,看到里面是两路并联的,每一路应该是1A。
想着可能是其中一路的某个元件坏了,把它断掉,说不定能变成一个1A的充电器,这样还能凑合用。
结果是悲剧的,断掉一路后,输出还是4.7V,说不定被我断掉的一路是好的,而留下的一路是坏的,因为断开的时候直接采取的暴力,已经无法恢复尝试另一路了,只能报废。
有没有知道具体是哪个元件坏掉的?

楼主:
对了,这个充电器进过一次水,但是没有看到明显锈蚀的地方。

网友:
应该还能修复。

网友:
扔垃圾桶不要折腾了

网友A:
双4056?你不会割开铜箔断开一路吗?C3和C6的丝印那割个缝即可啊。。。

更换40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这个充电器进过一次水,但是没有看到明显锈蚀的地方。

这类玩意儿¥9块9包邮的多的时是,不用浪费时间浪费成本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4056?你不会割开铜箔断开一路吗?C3和C6的丝印那割个缝即可啊。。。

更换4056

芯片上没有字,不知道为什么不打印。我的思路也是断开一路,只是运气不好,可能把好的一路给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玩意儿¥9块9包邮的多的时是,不用浪费时间浪费成本维修了。

外壳留下了,其它的已扔垃圾桶。

网友C:
重新塞块3A充电板子进去

网友:
我决定把我的充电器也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塞块3A充电板子进去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上没有字,不知道为什么不打印。我的思路也是断开一路,只是运气不好,可能把好的一路给断了。 ...

看这个外围电路,不是4056,8脚是vcc,5脚不是输出貌似是电流调节。铜箔焊上就能恢复了,来个照片看看你到底有多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留下了,其它的已扔垃圾桶。

有外壳就好,换其它的板子

网友:
还不如论坛抽奖的充电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外围电路,不是4056,8脚是vcc,5脚不是输出貌似是电流调节。铜箔焊上就能恢复了,来个照片看看你 ...

我是用钳子把芯片夹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钳子把芯片夹碎了。

你这不仅暴力,还很黄。哈哈哈哈

网友:
自己换个高电流的进去

网友:
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了,省事儿

网友:
据说论坛上的魅色充电器不错。

网友:
其实是正常的,你量一下充满转灯时电池电压是多少不就行了。这么好的充电器被你暴力搞坏了,挺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