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电波

楼主(2024-03-26):
示波器探头开路

显示有50hz的感应电波,但其间夹杂一个诡电波,频率正好是10hz的
也是周期性的,

怎么解释这一诡异现象

网友A:
确实诡异,待下文

网友B:
这个是暗能量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诡异,待下文

哈哈,没下文啊,我也不清楚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暗能量的频率!

不是负能量吗?

网友C:
测量正常波形看看有没有干扰,我这两天也到货一个,普源RIGOL DS1052E 50M数字示波器,软件升级成为150m的了。

网友:
是探头悬空的测量结果吗?估计是环境中的EM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正常波形看看有没有干扰,我这两天也到货一个,普源RIGOL DS1052E 50M数字示波器,软件升级成为150m的 ...

没有干扰啊

网友:
走进科学啊

楼主:
走进神学,哈哈

网友:
应该是机器供电部分的干扰。

网友:
接地没接好吧,换个办公室的排插试试?

网友:
试下用电池供电

网友:
是不是电力线载波,抄写电表的载波

网友D:
从示波器上看,这个信号本身的频率比较高,只是出现的时间间隔是5个50Hz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示波器上看,这个信号本身的频率比较高,只是出现的时间间隔是5个50Hz的信号。 ...

你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E:
周围有什么开关电源干扰吧?之前玩一个fm发射器的时候,总听见收音机里有杂音,然后我把手边的T12焊台关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围有什么开关电源干扰吧?之前玩一个fm发射器的时候,总听见收音机里有杂音,然后我把手边的T12焊台关了 ...

示波器本身用的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
有没可能是在几十年后穿越回来的你,但是同一时空不能出现2个你,你在用示波器,未来的你以为现在你能看懂,然后给你提示干扰示波器!!可能是一期双色球开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