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快6年的车自己动手调换前后轮

楼主(2024-03-26):
车快6年了,开得少,都不太理。

去年年底,细心看了一下,胎都老化有很多裂纹了,特别是前胎,老化得更严重些。

本想买两个新胎换到前轮上的了,但胎的两侧还是完好没有裂纹的,而且,2个后轮更好些。所以就产生了先对调前后轮的想法。

3月24日下午,自己动手,对调了前后轮。

1、卸下左后轮。见下图:

2、卸下右前轮,并装上刚才的左后轮。见下图:

3、卸下右后轮,并装上2拆下的右前轮。没拍到图。

4、卸下左前轮,并装上3拆下的右后轮。见下图:

至此,完成。

网友A:
轮胎还是那些轮胎啊,换了有啥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还是那些轮胎啊,换了有啥意义呢

有意义,后轮比前轮好很多,老化未那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还是那些轮胎啊,换了有啥意义呢

前后胎磨损位置不同。磨损深度不同,还是有意义的。有钱全换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还是那些轮胎啊,换了有啥意义呢

家用车一般前置前驱,前轮比后轮磨损要快,交叉对调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省钱的常用方法

网友B:
前轮同向后移,后轮交差向前,标准的前驱车轮胎换位方法!

网友C:
前驱车:非驱动轮对角换,右后到左前,左后到右前。驱动轮垂直更换,右前到右后,左前到左后

网友D:
同款墨石蓝  车友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驱车:非驱动轮对角换,右后到左前,左后到右前。驱动轮垂直更换,右前到右后,左前到左后 ...

没错,就这样。

前轮拆下后,同边装到后轮的位置。

后轮拆下后,斜对角装到前轮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轮同向后移,后轮交差向前,标准的前驱车轮胎换位方法!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墨石蓝  车友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还是那些轮胎啊,换了有啥意义呢

前轮需要承重大,比较重要。

网友:
自己调换轮胎因为只有一个千斤顶,需要东西顶着,比较麻烦,其他还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驱车:非驱动轮对角换,右后到左前,左后到右前。驱动轮垂直更换,右前到右后,左前到左后 ...

为什么驱动轮垂直更换呢?对角换不行吗?

网友:
轮胎调换以后,有条件了最好做一个动平衡。

网友:
我的也对调了,在途虎弄的,还做了动平衡。跑高速方向盘不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驱动轮垂直更换呢?对角换不行吗?

单导向花纹的轮胎只能前后对调,不能左右对调。因为单导向花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必须与轮胎滚动方向一致,且轮胎的内外侧有安装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导向花纹的轮胎只能前后对调,不能左右对调。因为单导向花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必须与轮胎滚动方向一致 ...

感谢回复!
为什么驱动轮换到从动轮就可以对角更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导向花纹的轮胎只能前后对调,不能左右对调。因为单导向花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必须与轮胎滚动方向一致 ...

按照车主手册操作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