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电瓶并联超级电容最简单的保护方案

楼主(2024-03-26):
汽车上加装超级电容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有关介绍。前些天我自己的车因为电瓶老化,不足以启动而并联了超级电容,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但对超级电容深入了解之后,和看了各种改装方案,只能说大家还是要慎重对待,其实超级电容并不能保护电瓶,如果是为了给旧电瓶延寿可以,但新电瓶千万不要加装。
我这里先数据分析一下
一般小型汽车的的启动需要平均200A左右的电流,以电瓶12V计算是2000W,启动时间2秒的话,启动一次需要耗电量是1WH。
单个超级电容的容量以2.7V360F~500F为例是0.35WH~0.5WH,6个串联就是2WH~3WH,所以单独用超级电容启动汽车只能用一次,剩下的电量由于电压降低就不能启动了。
超级电容的放电特性不同于电瓶,放电时电压是不断降低的,放电结束后电压不会恢复,超级电容启动一次后,电压会降到9V以下,而电瓶的电压是12V~12.8V范围内基本不变的,
如果是电容和电瓶直接并联,启动后存在电压差,电瓶会向电容补电,当两者内阻都极小的时候,电流还是会很大的,可能还是会达到上百安培,电瓶仍然还要进行大电流的放电,起不到降低负荷的作用。
特别是那种超大容量的电容和新电瓶搭配,电瓶与电容之间来回互补的电流不亚于启动机消耗的电流,反而会增加电瓶的损耗。对此看见过有各种隔离方案和电路,这样反而增加了成本,效果却是个未知数。
在这里我有我的最简单最懒惰最敷衍的方案,就是直接把电瓶伪装成旧电瓶的特征就可以了,人为增加内阻,限制充放电电流。
具体方法是电容接到电瓶的接线端子上,而在接线端子和电瓶极柱接之间,塞一圈变压器上拆出来的硅钢片或其他电阻率高的材料,把接触电阻提高到50毫欧以上,可以限制电流,又能保证供电

网友:
获取家元方法总结,网站增加回复帖奖励家元积分/看帖阅览扣分规则

网友:
不同意见。能量不会凭空消失,超级电容的存在只是把大部分的启动电流吸引到它身上而已,电瓶节省下来的电流会在后续给超级电容充电。但是由于电容电压不会归零,电流也不会很大。

网友:
有压差的时候电瓶会向电容补电,但车子的电机也会补电啊

网友:
我觉得你的想法的错误的。那个电流并不会如0电压刚接入那时的那么大的。
需要担心的是电容会不会自放电大,导致亏电。

网友:
楼主的说法不准确,电容和电池并联,放电降低也是同步的电压,你说的充放电电流,电压这些这个时代其实很容易就测量和纪录,谁上个硬核测量?

网友:
楼主的分析,是基于电池和电容分别启动汽车的情况,不符合两者并联共同启动汽车的情况。把电容用短线并联到电瓶电极上,两者一起启动汽车,电容和电瓶的电压是始终保持一致的,甚至因为电容到电瓶存在线阻,启动后,电容电压还应略高于电瓶电压,不存在电容电压远低于电瓶的情况。除非电瓶到启动机的线阻远大于电容到启动机的线阻(例如电瓶在后备箱,电容装在发动机舱且是用短信直连启动机)。另外,即便电容在启动后需要大量补电,承担这项工作的也是发电机而不是电瓶(车启动了,不能忽略发电机的作用)。

网友:
两者直接并联的话,电瓶向电容充电的电流绝对不会像楼主说的那样大的

网友:
要是有超过14.4v的单体法拉电容并联在蓄电池上就完美多了。串联法拉电容感觉会增加风险

网友:
关键还是看电容漏电,不漏电的话都好说

网友:
路过顶一下楼主,顺拿三分走人

网友:
这就像两个容器,通过一个三通连接在一起,向外放水,内阻不一样,就是两个管子的粗细不一样,但不管如何,两个管子的大小都比放水的管子大得多,所以,两个容器内的水平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当电瓶代表的容器内阻大增,管子的粗细可以认为接近或者小于放水的管子的时候,代表电容的那个管子会补偿放水的需求,也就是电容代表的容器水平面会快速降低,这个时候,倒是会出现差距,但因为电瓶的内阻过大,就算放水完成后,电瓶对电容的放电电流也会比较小。

网友A:
最安全最可靠的方法是手工搭电启动。

冬天的时候,我的车停一周左右就启动不了了,我每周开一次车,所以有几个周每周掀一次机盖,夹上应急启动电源启动。

现在天暖和了,放一周没问题了,一把着,也不用掀机盖了。

我觉得如果气温回升后,车辆短时间停放就启动不了的,电瓶可以直接换掉了。

网友:
你中间两段的分析,说明对并联还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安全最可靠的方法是手工搭电启动。

冬天的时候,我的车停一周左右就启动不了了,我每周开一次车,所以有 ...

搭电,才是最伤电池的。

因为,搭电时,两个不相等的电池瞬时达到相同电压,这电流非常非常大。对两电池的冲击都很受伤。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延长电瓶的使用周期。

网友:
楼主的分析不太同意。启动时间很短,电容与电瓶的降压并不大,而且启动后,发电机是充电的主角。唯一要考虑的是超级电容的内放电是负面的。

网友:
并联超级电容就怕电容自放电、自放电大的话就不如不并上电容了。

网友:
现在电容质量还不过关。

网友:
换铁锂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