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这个讲解,说led驱动是为了实现爆闪和没用的挡位功能?

楼主(2024-03-26):
他的意思是,如果只要一个开关功能和一个挡位的高亮手电,那是不是就不需要驱动? 好像分压限流,只用电阻就可以了.做这么复杂,添加了一堆日常用根本不需要的功能,为了卖高价.户外爱好是少数.却把成本加给大多数不需要的人身上,多少人只需要一个开关的功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34y157Ex/

网友:
感觉最优解应该是芯片通过外部配置电阻决定有几个亮度几个功能

网友:
就算是单档 不需要调光 也需要恒流源尤其是现在的灯珠功率大多了  电阻限流根本不行

网友A:
瞎说的。关于国产led手电筒的发展历史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十几年前led照明慢慢开始,最早的成品电筒是多个5mm或者3mm的小led并联,多用普通5号干电池驱动,使用单管升压电路,效率、亮度一般,但比起以前的白炽灯电筒亮度、续航大大增加。随着cree大功率led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上级开始做Q2/Q3/Q5电筒,那时候手电论坛聚集了国内大量的led手电商家,同时使用18650电池做电源也开始普及,由于led光效高,很多使用环境会太亮,于是大佬们开始研究调光,最有名气的是手电论坛的东成,他早期研发的干电池升压电路效率非常高,还做出了同步整理版本,率先使用mcu进行编程脉宽调制实现调光,当时大功率手电最早用户是驴友,所以有了爆闪和sos档位,现在市面上大部分手电是三挡调光加爆闪和sos就是抄袭延续当时大神的作品。
东成的调光模式后来推出了可以换组,例如可以选择只有三挡,不要爆闪和sos,这种被部分商家作为商品推出。
关于恒流,十多年前不同商家也是人才尽出,各种设计,早期的led工作电压高一些,多在3.2,3.3,导致单锂电池使用效率不高,我手里都还有一个当时非常复杂的自动升降压的模块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普通电筒来说,用7135线性恒流简单实用,用电阻的问题很大的,会导致充满的电池电流太大,如果为了限制充满的电池,那么后期亮度又严重不足,实用电阻的纯粹是为了压成本

网友:
LED要恒流啊。应该是恒流用集成电路后,led灯专用的恒流ic都实现了爆闪等功能,就几个电阻的事所以都加上而已。

LED本质是二极管,非线性元件,发光强度仅同电流有关,但即使把电池看作恒压源,电阻分压会因为二极管温升,导通加强,压降低了,电流增大,温度升高正反馈,直到热平衡或者电流过大,反正后果都是影响寿命和光强不稳

网友:
需要恒流,电阻限流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说的。关于国产led手电筒的发展历史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十几年前led照明慢慢开始,最早的成品电 ...

麻烦问一下你你提到的手电论坛是那个论坛?

网友B:
曾经有一个老式普通塑料手电用三节电池一只LED,里面没有电阻;控制板,直接开关一亮一灭,我用18650加纸筒取代用的很好直到摔坏前端塑料旋盖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一个老式普通塑料手电用三节电池一只LED,里面没有电阻;控制板,直接开关一亮一灭,我用18650加纸筒 ...

我还有支全新的要不要?出邮费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支全新的要不要?出邮费送你?

谢谢!我已经有几只小手电与一只强光。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