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地拆下台湾产的优利德UT222钳形万用表,这次好像真的是捡漏了!

楼主(2024-03-26):
听坛友说,能测直流电流的钳表才是好钳表。隔壁坛上,看到这块台湾产UT222钳表,说是当时售价过千了!看到可以测量直流电流,就直接喊要了!外观非常差,显示屏外面的罩开裂,钳夹的位置有小裂口,拆开后里面的成色非常好,使用了三层电路板,硬芯片电路,难怪当时售价过千啊!

网友:
没想着怎么修复么??差评

网友:
使用怎么样 当时也看到了

网友:
优质,好会玩。

网友:
这底数怎么回事

网友:
透明塑料片损坏了,还是比较容易找到替换的

网友:
这款并不是台湾原产的 ,是国内产的      设计是台湾的   台湾富贵表厂设计 ,当时富贵出图纸和主要芯片, 外围电路和外壳都是优利德自己采购的材料

网友A:
打黑价入手,非常不错
屏幕用亚克力修复液修复一下

网友:
别的没大问题,就是表面碎了,找块亚克力板即可。

网友B:
这成色,没兴趣

网友:
台湾省还生产优利德表?

网友:
看内部还挺好的。

网友:
裂了的透明塑料片可以找塑料片或亚克力片做一个。

网友:
确实可以啊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成色,没兴趣

我也是这个感觉,哈哈。

网友:
三层主板,硬芯,确实不错。

网友:
电阻档可归零 减掉表笔

网友:
这个买个全新也才多少。再説一般用精度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黑价入手,非常不错
屏幕用亚克力修复液修复一下

请教下,亚克力炸裂可以用修复液修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