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海康威视DS-7816N-K1录像机蜂鸣器型号参数!

楼主(2024-03-26):
大佬们请教海康威视DS-7816N-K1录像机用的什么型号的蜂鸣器,拆机蜂鸣器上只有UGCM1203XP标识,淘宝搜不到问其他型号蜂鸣器卖家说不能用,谢谢!

网友:
我也不懂,进来学习下!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个很特殊吗,普通无源的就行吧

网友:
很少见这种蜂鸣器坏。

网友:
稳妥的方法是测波形,看看最高电压。看淘宝上也就是3V、5V、12V。随便找个废旧主板上的,应该就可以用。没有的话,淘宝各样买个。

网友A:
随便找个板子,拆个装上试试,没啥特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板子,拆个装上试试,没啥特殊的!

自己家用的,没多余板子,打算淘宝买个自己换上,再淘块料板没必要,不是分有源无源,还有多少V之分,淘宝卖家说整不好会炸

网友:
有什么特殊的吗,看着就是普通电脑主板的蜂鸣器

网友:
按1203搜出来就是个3V的有源蜂鸣器,这玩意儿坏了也没啥影响

网友B:
不贵吧,每个定压买一个,电压由高到低测试,就不怕炸

网友C:
自己用不要也可以。就是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不要也可以。就是3V的

谢谢,请问这是有源还是无源的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贵吧,每个定压买一个,电压由高到低测试,就不怕炸

感谢,请教一下这是有源还是无源的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