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高手来分析一个type-C接口充电保护板

楼主(2024-03-26):
3月28日更新,统一回复楼上几位的问题:
1、待机电流6.4uA
2、H+/H-不知道什么作用,空载只有2.75V左右,街上负载0.1A的电流也带不起来,可能有控制开关吧?或许咪头用来控制的,但是吹了吹好像没反应

海鲜市场买的,9.9元80个,不太懂,我准备用来改type-C接口的,具体看下图,请高手分析一下功能:

TYPE-C接口正面,带充电指示灯,充满了白灯熄灭

TYPE-C接口反面,黑白线是5.2v的正负输出线

副板正面,网上查到5060AJ是锂电池充电保护芯片,H+和-不知道带什么负载的

副板反面,这个应该是电子烟的咪头,红黑线应该是接电池的,测量空载电压4.175V左右,黄线是红色指示灯控制线,蓝线是白色指示灯控制线

分析留给高手们

楼主:
网上查到的芯片5606AJ的一些参数

网友A:
这C口充电板看着还可以用,不知道自放电大不大?

网友:
这么多,还C口的

网友:
最近很多这些电子烟的TYPE-C板卖啊

网友B:
9.9-80个?还带芯片和吸气开关?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80个?还带芯片和吸气开关?可以啊

是啊,估计type-C被淘汰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C口充电板看着还可以用,不知道自放电大不大?

晚上回去测一下待机电流

网友:
电紫烟用的,5脚芯片充电管理,多引脚藏在里面是单片机主控,3脚可能是mos通断。

网友:
上面那个 吸气开关是不是就是普通 电容式话筒?

网友:
这个可以哦,俺去找一下

网友:
这个产品是批量的类似消耗品了。

网友:
就算是c口模块也很划算了。
c口模块边上的芯片应该是判断输出电流来控制led灯的。
后面的模块就是充电保护电路了。

网友C:
老铁有没有测试一下输出电流是多少啊。
超过1a的话还可以,太小的话用起来也不方便。

网友D:
h+/-是指电热丝的正负两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C口充电板看着还可以用,不知道自放电大不大?

1、待机电流6.4uA
2、H+/H-不知道什么作用,空载只有2.75V左右,街上负载0.1A的电流也带不起来,可能有控制开关吧?或许咪头用来控制的,但是吹了吹好像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有没有测试一下输出电流是多少啊。
超过1a的话还可以,太小的话用起来也不方便。 ...

1、待机电流6.4uA
2、H+/H-不知道什么作用,空载只有2.75V左右,街上负载0.1A的电流也带不起来,可能有控制开关吧?或许咪头用来控制的,但是吹了吹好像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h+/-是指电热丝的正负两极?

1、待机电流6.4uA
2、H+/H-不知道什么作用,空载只有2.75V左右,街上负载0.1A的电流也带不起来,可能有控制开关吧?或许咪头用来控制的,但是吹了吹好像没反应

网友C:
昨天晚上买了一单。
因为这个模块带充电指示,改装充电模块很方便。
9块9,80个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晚上买了一单。
因为这个模块带充电指示,改装充电模块很方便。
9块9,80个还要啥自行车 ...

1块钱的充电模块缺点很多,1毛钱的充电模块都是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