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美的LED台灯(MIDEA MTD4.5-M/K-17)

楼主(2024-03-26):
买了2个美的LED台灯,说是售后保修的

这个台灯设计应该有问题,安卓手机充电口,2个都是充电口松了,不能充电,准备换C口

可以折叠

亮度还行吧

4个防滑垫

防滑垫下面有螺丝

配重铁皮

1节18650电池

充电口松了,不用焊接用手就可以拿下来

9.9元买的72片c口充电板可以用了,用一片送的充电口,刚刚好,因为体积小,没有充电芯片,直接输出5v,继续用台灯的充电芯片充电

焊接到这里,5v输入

里面用热熔胶粘了,胶多了流出来点

网友A:
直接弄成DC头完事搞定。

网友:
看空间感觉还能再加上一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弄成DC头完事搞定。

c口线容易找到

网友:
外观看设计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
太便宜的LED灯不敢用,怕伤眼啊,特别是小孩用

网友:
成色还可以,在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B:
又是多少钱入的哦

网友:
美的现在就只剩下个牌子了~

网友:
这种灯也就当个小夜灯还行,给孩子学习看书是不行的

网友:
底座有配重模块

网友:
18650电池了,这个板子打改个typec接口就好了

网友:
看着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多少钱入的哦

28包邮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弄成DC头完事搞定。

DC口的不好,万一家里人不知道拿个机顶盒或者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就往上插就……后果很严重

楼主:
JD上面有卖,价格一般

充电一次可以用一周,严重怀疑

宣传还可以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就是感觉有点小了

网友:
这充电口确实好坏.换成C口是一个方案,换成枪口也行.

网友:
转轴那个亮晶晶的还以为是发光的。

楼主:
补充几张图片,

再加一个18650电池

厚了,加不了了

2个都改了

充电

充电电流

2个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