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后加的电梯廊桥与原楼房外立面可以做成固定连接?

楼主(2024-03-26):
楼房是2005年建成的,按照网上搜到的住宅平均27年寿命计算,余下的时间不多了。最近有一个单元在楼的北侧加装了电梯。路过时看了一下加装电梯的廊桥与楼房外立面的连接方式,竟然是固定连接。怎么保证新加装电梯的地基沉降与19年的旧楼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那这个固定连接会不会因为两者沉降速度不一样而把楼房墙体给掰裂了?
这个地方不应该是类似火车接头那样作浮动处理吗?

网友A:
刚性连接才对吧,不然可靠性咋保证,毕竟是一个瘦高的结构...

网友:
这样做肯定有隐患。

网友:
等不到那么久就报废了

网友B:
那个是否不叫廊桥,而应该叫电梯井道呢,刚性连接我们这儿也是这样的,已经使用很多年了,问题不大。

网友:
这样连结会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时间长了螺丝会松动

网友:
你想多了,验收合格就行,至于用几年那是以后的事

网友:
会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连接才对吧,不然可靠性咋保证,毕竟是一个瘦高的结构...

这意思是说即便电梯的基础被掏空,靠这个刚性连接还能保证电梯整休悬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否不叫廊桥,而应该叫电梯井道呢,刚性连接我们这儿也是这样的,已经使用很多年了,问题不大。 ...

多谢科普,记下了井道这个术语。  廊桥这个词也是看电影才知道的。

话说这个刚性连接能在电梯基础被抽掉的情况下保证电梯不下沉悬而是在空中吗?

楼主:
这个地方做刚性连接,给人的感觉就是对电梯基础没信心,担心井道与楼体的位置会发生持续性的变化,比如高度差越来越大,或者逢隙越来越大。

总不至于是担心楼体的地基不牢,好心扶它一把吧。这不成了蚍蜉撼树了吗?

网友C:
这种电梯也就是一个空架子,很轻的,对原房的结构影响极小,不构成破坏。只要依附牢固即可。担心是多余的。至今未听说过电梯架垮塌过。其实在造房子时所设的临时的简易工程电梯,载重负荷远超现在的小电梯,也就是靠几根螺丝吸附在墙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梯也就是一个空架子,很轻的,对原房的结构影响极小,不构成破坏。只要依附牢固即可。担心是多余的。 ...

是说塔吊的附墙吗?这个看上去是类似铰链链接,墙体仅仅提供拉力,不提供剪切力的。

网友:
如果电梯的地基基座面积尽可能做大些,估计二者沉降不一致造成的问题会小些吧。

网友:
自己搭个鸡窝都不行,公家做的啥都合规,

网友D:
老房子沉降差不多已经稳定了,电梯基础够大沉降也不大,再加上都是钢结构,塑性很大,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再就是加装的电梯及架构都是钢结构的,重量并不大,不似钢混结构那么沉重。

网友:
LZ都说了住宅是27年的平均寿命,现在看来这个房子也没有几年了,短时间内是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房子沉降差不多已经稳定了,电梯基础够大沉降也不大,再加上都是钢结构,塑性很大,所以问题不大。 ...

电梯基础也就比容纳电梯轿厢的钢结构方框每边大个几十厘米,没多大,深度可能有两三米吧。钢结构也许确实不算太重,但从楼房外立面到轿厢大概三四米,这么长的力臂,而阻力臂的长度看样子不超过30厘米,如果真电梯整体真的悬空,我感觉那个墙壁秒秒钟就会被掰开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