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90DM860牛B呀,什么飞线搭棚啊,通通不是问题。

楼主(2024-03-26):
牛逼呀~我就不拆了,这么高的频率响应非常少见啊,我的信号发生器最低只能20mV了,不知道它最低可以测到多少,这玩意直接测电源纹波是不是也可以了???把玩1小时,NND,预防涨价再买一个备份!!!

网友:
昨天有人拆了

网友A:
海鲜市场860好像还卖的挺贵的,330,本来考虑是否下手
看来解毒了

网友B:
这表外观看着还行.但听说说明书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860好像还卖的挺贵的,330,本来考虑是否下手
看来解毒了

解毒???我本来是打算买一个解毒的,就刚才,我又下单买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表外观看着还行.但听说说明书都没有.

听谁说的?包装配件齐全,原装无拆,说明书多种语言,很厚的一本。就是没中文

网友:
真有效值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外观看着还行.但听说说明书都没有.

有的。我甚至看完说明书才下单的,但是说明书比较简陋,参数说明也没完全对上
https://www.manualshelf.com/manu ... nglish/page-58.html
比如从不会修发的照片来看,50欧档分辨率是0.001欧的,说明书上是0.01欧;

网友:
这个真有效值芯片是ad8436,几个用这个的万用表频响都很强。

https://www.analog.com/en/products/ad8436.html
300mV信号 -3dB响应频率达到1MHz    1 MHz for −3 dB (300 mV)
65kHz以内误差1%以内    65 kHz for additional 1% error

网友:
亚马逊也出表了?不知道哪家代工的

网友:
功能越来越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谁说的?包装配件齐全,原装无拆,说明书多种语言,很厚的一本。就是没中文 ...

外文的看不懂啊!对我来说,约等于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毒???我本来是打算买一个解毒的,就刚才,我又下单买了一个。 ...

好吧
卖1千多就是飞线王,做工差
卖330真香,500以下的表性能无出其右
说实话,我心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吧
卖1千多就是飞线王,做工差
卖330真香,500以下的表性能无出其右

中毒了吧

网友:
校准了一下还是可以的,就是温漂不详,看硬件应该不咋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中毒了吧

结果马上下了单,回头看看是留它还是71E。
还是抵不住诱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马上下了单,回头看看是留它还是71E。
还是抵不住诱惑啊

全家桶类型,到手后我才觉得值得,我开始也是犹豫

楼主:
又抽空把玩一会儿,发现这个90DM860背光时间可调,待机时间可调30分钟20分钟10分钟和取消自动关机,蜂鸣器可以设置开启或者关闭,居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可以设置上限报警或者下限报警。

网友:
我看到有拆解的坛友说里面的压敏电阻都裂了,部分电阻也有氧化情况,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