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豪特灵牌的电动车防盗器

楼主(2024-03-26):
用钳子剪一个角就开了,里面的14脚芯片打磨了没型号

网友:
电动车防盗器最好每辆车都搞一个,偷车偷电池的太多了。

网友:
这拆的真漂亮!一般撬开就很难逗起来了.

网友:
蓝色的应该是震动传感器了。

网友:
有必要装一个

网友:
这个需要电池吧

网友A:
这种待机功耗很大,接近10ma,一周掉2Ah电量,可以用LX8015降低功耗

网友B(2024-07-03):
引用 网友A:
这种待机功耗很大,接近10ma,一周掉2Ah电量,可以用LX8015降低功耗

这种供电是一个mos  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怎么做到有点48-60v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供电是一个mos  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怎么做到有点48-60v都可以通用的

mos不是供电,这种电路就是纯纯贴片电阻分压,损耗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不是供电,这种电路就是纯纯贴片电阻分压,损耗非常大

关键这个设备有的36-70v都可以用 电阻分压的话那后面其他芯片的供电不是不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待机功耗很大,接近10ma,一周掉2Ah电量,可以用LX8015降低功耗

这里这个mos应该是电门锁供电的吧

网友:
漏电,拆了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供电是一个mos  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怎么做到有点48-60v都可以通用的

参考一下模拟里电路的串联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