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海力士V4颗粒会超时,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3-26):
颗粒型号是 Hynix,512Gbit,H27QFG8NDA8R(V4),
开卡工具是SM2258XT(AD)_HY3D-V4_PKGU0105A_FWT1130A0,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时间一直在延长,然后到大约3分钟还是几分钟的时候就报超时。失败。。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不带AD字样的HYV4工具就行了,这个版本不是AD用不了

楼主:
非AD工具开卡也会超时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或是把容量改小点试试

楼主:
话题终结,用个绿联USB2.0转SATA,支持3.5英寸的,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