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这种点阵的液晶小屏哪里有卖

楼主(2024-03-26):
一台兄弟的290C打印机,屏幕上的字越来越看不清了,网上搜都说是时间太久老化了,现在打印机无法打印,因为看不清屏幕的提示,也就不知道它为什么无法打印,两眼黑。我想自己换一块屏,问了几家淘宝店都没有卖的,还有解吗?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通信协议,把引脚功能分析出来,然后就能用其他屏幕代替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搜了一下,闲鱼有家有卖拆机件(关键词  兄弟 290C 屏),就是要35元,略贵了
懒得折腾就直接原件替换吧

网友:
太贵了,你看是不是升压电容失效了,就是贴片电容直接连接cog部分的

楼主:
就是这种屏,显示字迹非常淡,几乎看不见

网友B:
如果答应你环境里有无遮挡阳光的话偏光膜的窗口回被晒坏造成漏光,你可以找一副没用的3D银镜对着屏幕旋转看是否会改善,可以看见的话更换液晶屏正反面的偏光就可以恢复!

网友:
找官方买元件可能更贵

网友C:
可以按7楼办法先试试,感觉是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偏光膜的问题。。。。。。

通常都是,特别是潮湿的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答应你环境里有无遮挡阳光的话偏光膜的窗口回被晒坏造成漏光,你可以找一副没用的3D银镜对着屏幕旋转看 ...

正好家里有一副3D眼镜,但是没效果;又用相机的偏振镜试了试,旋转到一定角度屏幕会全变暗(显示),但文字还是没有凸现出来,可能真不是偏光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7楼办法先试试,感觉是偏光膜的问题。

偏光膜是夹在两片玻璃之间的吧?那坏了也没法换了

网友:
戴个司机偏光眼镜转圈看看,有字就再表面帖偏光膜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答应你环境里有无遮挡阳光的话偏光膜的窗口回被晒坏造成漏光,你可以找一副没用的3D银镜对着屏幕旋转看 ...

液晶屏正反面的偏光膜是一样的吗?

网友:
底部和正面都有两片膜,底部是提供底色提高易读性的,正面是偏光膜,这2个容易坏。
都拆下屏幕了不妨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晶屏正反面的偏光膜是一样的吗?

偏光是一样的,但因为贴的角度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液晶如果是垂直偏光,那么正反面就要贴垂直偏光,这时屏幕就会显示出底色,通电文字显示黑色,如果其中一面偏光旋转90度,那么会呈现黑色,通电文字显示底色。

网友E:
考虑一下电路问题吧,感觉不是屏的事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排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一下电路问题吧,感觉不是屏的事

现在看有这个可能,上面说的升压不足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排线有问题

拆开看了没发现排线异常,机器也没碰撞过,这个字是慢慢不清晰的,不是一下不显示了。到现在还隐隐约约能看见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