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上面安装马桶盖膨胀螺栓哪种好

楼主(2024-03-26):
有个马桶盖的底部安装螺母掉了,因为旁边紧靠着洗手盆柜子无法伸手进去安装螺丝,要拆卸柜子非常麻烦还要拆里面的两个水阀,现在想网购上面安装的马桶盖膨胀螺栓请问黑色橡胶和白色塑料这两种那种比较可靠耐用些。

网友A:
都不错,除非你不用洁厕灵,要不然先坏的是螺丝,不锈钢都没用

网友B:
我用的第一种,说实话,确实是螺丝比橡胶烂的快.

网友C:
橡胶的老化的快感觉第二个好点

网友D:
建议用塑料的,像胶的时间欠了,会裂,渣渣样的,

网友E:
第一种好用,吸收冲击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错,除非你不用洁厕灵,要不然先坏的是螺丝,不锈钢都没用

有一种清洁效果非常好的但是腐蚀也非常强不小心碰到皮肤会掉下一层皮,我现在基本只用洗衣粉和洗手液,平时要定时经常清洁要是等到太脏了就比较难清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第一种,说实话,确实是螺丝比橡胶烂的快.

我看原装的螺丝还没有坏,估计换成这些膨胀螺栓质量会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的老化的快感觉第二个好点

有些塑料质量不好也会老化开裂的不过一般来说应该会比橡胶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好用,吸收冲击能力强

我也偏向选择橡胶因为如果安装孔太小的话橡胶有弹性应该还可以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塑料的,像胶的时间欠了,会裂,渣渣样的,

质量差的塑料也会老化开裂,好在这些配件价格也算便宜坏了就再买。

网友F:
貌似有种尼龙螺丝,应该可以抵御洁厕灵。

网友G:
白色塑料的好一点,不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有种尼龙螺丝,应该可以抵御洁厕灵。

好像是的我也看过马桶盖有白色的螺丝应该就是尼龙材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色塑料的好一点,不容易老化

买塑料款的一定要测量好开孔尺寸否则可能塞不进去。

网友H:
上一个是橡胶的.更换的时候差点取不出.换的这个就是第二种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一个是橡胶的.更换的时候差点取不出.换的这个就是第二种螺栓

差点取不出来是不是说明安装得比较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一个是橡胶的.更换的时候差点取不出.换的这个就是第二种螺栓

今天发现购物平台又推荐了一款号称第四代的新产品价格也比较高,是不锈钢材质的经过巧妙设计竖着的横条会变成横着往上提升直到卡住。

网友I:
感觉第二种是不是拉的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第二种是不是拉的紧点?

今天发现购物平台又推荐了一款号称第四代的新产品价格也比较高,是不锈钢材质的经过巧妙设计竖着的横条会变成横着往上提升直到卡住,这种应该比塑料和橡胶的要可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