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4的电池越充电显示的电量越来越少

楼主(2024-03-26):
这个是需要换电池了吗?2014年的ipad4。平时电量非常充足可以看一天视频等。查了一下充电的电流是5V2A的,我刚买了一个便宜的充电头没有外壳的,充电电流是3A的可以充吗?

网友A:
换一个充电器头和充电线试试,8成能好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ic坏掉了。
之前有个老的ipad就是这样。充电慢,放着不用掉电很快。后来检查是电源ic坏了,更换以后耐用的很。

网友:
现在还有台IPAD3 64G,降级ios8.4.1完美越狱后,就一直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充电器头和充电线试试,8成能好

我关机充电可以的了。应该是充电头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