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优派2438sm显示器花屏横纹故障(已修复)

楼主(2024-03-26):
用了10年的优派2438sm显示器 这两天出现奇葩故障,正常开机没问题,电脑睡眠 唤醒之后 就好 花屏,画面有,有细丝状横纹 ,开始以为是显卡和电脑问题,换了电脑 一样,画面还会抖动,肯定是有问题了,自己觉得是供电 电容有坏掉的。于是开始拆,刚开始 无从下手,后来捏住 屏幕 前 边框 ,按摩式的扭动,发现卡扣可以松开,四边轻松脱扣,只有四个角有点紧,于是拿翘片,撬一下 就开了,卡扣完美 一个都没坏。

卡扣 完好无损,拆的时候 两手捏住前边框中间部分,上下扭动,就可以脱扣了
拆后摆拍的 背面

屏幕拆开发现面板是三星的PLS LTM240CL04

电源板 ,主要电容 容量测过 都没问题 ,电压也有正常

主控板 ,有dp 切了 HDMI

主控芯片

还自带了个USB HUB

排线接主板的地方  有点锈蚀了,剪刀减掉1mm左右能压到就行

显示正常了

机器虽然老点,但是显示效果还是很好的,办公画图还是挺好用的,漏光控非常好黑色很纯
enjoy !

网友A:
没了?拆完了就扔吗?

网友:
有可能信号线插头氧化

网友:
请看下回分解?

网友:
去年一台10几年的了启动很慢有修过一次同一故障还偏色,问维修站说没有维修价值,电脑城门口收破烂20卖了

网友:
老的东西,没必要再修了。

网友:
重新买个二手的,新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了?拆完了就扔吗?

弄好了 ,屏线 金手指 没有镀金,有点长锈了,蹭了蹭  就好了,顺便做了大扫除,明天再更新

网友:
屏线 金手指

网友:
优派质量退步了,我这个黑北景下,四周一圈绿

楼主:
学名 FPC  ,就是那个 白色的 屏幕 连接线 ,借口 很多都是镀金的,这个 可能呢是铝的,发白

网友B:
感谢拆解,但是没有后续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拆解,但是没有后续了嘛。。。。。

更新完了

网友:
学习,屏幕插线接触不良

实际看故障,就能判断是接触不良的典型症状,但是,接触不良也是很难查找的

网友:
显示不正常首先找的就是排线了,排线排除了再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是排线问题?

网友:
屏幕插线接触不良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这电源板看着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