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机18串48v法拉电容均衡板如何切成单个板子?

楼主(2024-03-26):
拆机18串48v法拉电容均衡板怎么能切成单独的板子呢

网友:
模块间太小了,不好拆吧

网友:
抄板移出来呗,这情况不好切。

网友:
不知道原来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有人切成18个模块

网友:
直接切,虽然上面一排两个板子之间有走线,不过那两根线是下一排的,反正你也用不上,这样下刀的距离就足够了。

网友:
用金刚砂切割片

网友:
看看这个,一般几个电容串联就几个一起切割下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6642-1-1.html

楼主:
我就是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能切割 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我是对半切,从插口接线,用了6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能切割 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麦克威尔这种均衡板没必要去切割,排得太密了,激光都切不好,最少浪费三分之一。

按坚条,两个MOS一组切下来还有可能,不过需要进行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克威尔这种均衡板没必要去切割,排得太密了,激光都切不好,最少浪费三分之一。

按坚条,两个MOS一组 ...

竖切能切也可以啊 6串一点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