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简易可调电源拆解

楼主(2024-03-26):
用4015恒压恒流降压模块做的可调电源,终极版!!!用29V4A电源供电,散热风扇用的12V路由器电源,加了个40度温控开关,10A的电压电流表,小电流接指针表,大小电流切换做了个开关很方便!应为电压电流表10mA以下的电流显示不了,才加的指针表有50uA至500mA五个档位!小电流拿捏的死死的!

楼主:
外接的29V输出是给我的小电磨用的,也是自己做的正反转小电磨

网友:
里面有点拥挤凌乱了

网友A:
这多连线和插头,都看晕了,不熟悉真玩不转

网友B:
内部这样会不会容易出现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多连线和插头,都看晕了,不熟悉真玩不转

多搞几次就不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这样会不会容易出现安全隐患?

用的快一年了,没啥隐患呀

网友:
乱是乱了点,还是有水平的。

网友:
这多连线和插头

网友C:
想给你换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给你换电流表

搞个指针表不就好了吗

网友D:
挺好的,我的正在备料,也准备动手了,主体的盒子准备找个电瓶车充电器来改,一直没找到,只好网上买个防水盒了

网友:
diy的东西里面就是比较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我的正在备料,也准备动手了,主体的盒子准备找个电瓶车充电器来改,一直没找到,只好网上买个防水 ...

买防水盒这么大的有点贵,我这个就是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

是吧?我也感觉不错!!!

楼主:
温度开关装在降压芯片上的散热片上,散热片是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管的散热片

网友F:
表比电源大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比电源大系列

表是个老家伙

网友:
MF30万用表还在继续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