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毅迈360G/2258xt颗粒29F02T2AOCMG4如何开卡到360G

楼主(2024-03-26):
求助:毅迈360G/2258xt 开卡 颗粒 29F02T2AOCMG4

第一次开 选256 开完只有 240G 正常使用  第二次选 384 开出来只有298G

怎么也开不到 360G 哪位大佬指导一下,谢谢!如何才能开到360G 单颗颗粒!

网友:
第二个 B0K 就是360G

网友:
选l06b-b0kb

网友A:
你要是会手动用LBA设置容量大小那就无所谓找个能开的版本设置LBA开360G,你要是不会就找个新版本有预设的容量可以直接选360G.

网友B:
直接指定360G就可以了

网友:
挨个试试就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会手动用LBA设置容量大小那就无所谓找个能开的版本设置LBA开360G,你要是不会就找个新版本有预设的容 ...

找了好几个都没360G 这个版本的,要了命了!只有320-384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指定360G就可以了

铁子有 这个360 版本的软件没,提供一下!!

楼主:
我这里几个版本都没360G 选项,谁有 这个版本 送1个好吗?

网友:
这个有360G的

SM2258XT(AD)_IM3D_PKGU0512B_FWU0430A0.rar

楼主:
感谢兄弟给的软件,成功开出335.G 左右,第一次240  第二次 290  这次335 终于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