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电池款妙有暴力吹尘机拆机维修=》更新成功修复

楼主(2024-03-26):
主要还是自己的低级错误造成,新做了一个牧田款电池,外壳还没装好,想插到机子上试下,随手拿了吹尘机,结果没注意正负极插反,就闻到一阵烟味,扔掉电池的心都有了。

整体照,好像也是在论坛上跟风入的;说实在一次没也没有正经的用过!

露出真身了,结构简单;

这个设计好,没有整体灌胶,还有维修的机会,电路板是在电机前面的,能保证良好的散热;

第一下就看到烧掉的元件了。

主板的另外对着吹尘口的一面有塑料盖板好评,可以防止异物从吹尘口进来导致板子短路;

一块独立的电量显示板,和刚组的电池上好像是一样,应该也是通用零件了。

调速开关,电池经过这调速开关,直接两根线到电机 驱动板的。

主板,看到故障元件了,XL7045E1 Dc降压芯片一个角已经烧糊了。没有仔细路电路,按理应该没有烧mcu,这个DC电路应该是先降压到5V或10V用来驱动MOS的,然后另外经过LDO降压到MCU;

Y50P,没有查到资料是多少伏的;不是3.3就是5V吧;

LM4303 三颗MOS驱动芯片

正面主板,主MCU芯片是被激光打磨掉型号信息了。

背面主要就是滤波电容和MOS管了,6颗60N06,大概量了一下没有击穿;

主板背面,仔细看了两个R020合金电阻,在这不是作检流的作用,应该是作限流作用的。

电机风道,让高速空气旋转起来。

电机型号300W的

手上没有这个型号DC芯片,等芯片到货了,希望MCU没事,没然就没救了,只能换主板了。

2024/3/29 更新

维修成功请见29楼 ,可单击直达!

网友A:
mcu可以直接3.3v试一下,如果不亮灯或者电流过大短路之类的就别买件儿了,两颗合金电阻就是电流取样~

网友:
楼上专家说得对

网友:
感觉有点悬,降压的都能烧坏,那后面不是都挂了啊

网友:
高手 什么都会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电机的电路板自带低电量保护吗?就是说没电了自动停机,防止电池过放的。

网友:
同款的调速器坏了,刚好借鉴楼主经验!

网友C:
降压芯片的VCC和地反向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压降,电源接反首先承载短路电流的是它,大概率后级损坏不太严重。

网友:
用料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电机的电路板自带低电量保护吗?就是说没电了自动停机,防止电池过放的。 ...

没有这个功能,这个电量显示是直接接电池的,低电量保护在电池里的保护板上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芯片的VCC和地反向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压降,电源接反首先承载短路电流的是它,大概率后级损坏不太严重。 ...

我也在想,DCDC出来应该是供电MOS驱动芯片的,后面LDO才是MCU的,也比较懶,其实应该跑下电路量一下分压电阻,能够算出来DC电路的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可以直接3.3v试一下,如果不亮灯或者电流过大短路之类的就别买件儿了,两颗合金电阻就是电流取样~ ...

已经买了一块五毛钱,怕自己手欠,

而且这个照明亮灯是直接接到开关的,和后面的驱动分开的。

网友:
量一下给mcu供电的ldo坏没坏,如果烧了,就不用研究了。如果没烧可以继续。

网友:
太可惜了。

机器居然没有接反保护。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还不错啊

网友:
请问,大神门,最近手痒,总想拆东西修修补补,有哪些渠道可以搞电子垃圾玩玩?

网友D:
这个电机在1688上有卖,工厂直销

网友:
多多上买过领克的无刷钻,大艺接口。没有电池就接牧田的电池引出线试了下,接通电池瞬间打火花按动没反应,改可调电源接上就呈短路状态,以为电钻是坏的。第二日带到单位插上大艺电池一切正常!想想万幸,我当时在家测了下反接电流10A挡表线都发热了居然电钻保护板没烧!一直很奇怪为啥在家不转在单位插大艺电池就转?后来无意发现二者正负极居然是反的,我想抽自己一嘴巴…只想着引脚间距不同,脑子没转过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在1688上有卖,工厂直销

有单独的保护板吗,昨天试了试LDO,5V进5V出了,大概率MC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