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个啥玩意儿?摄像头?

楼主(2024-03-26):
像是个摄像头,但是啥信息也查不到,没有铭牌信息,插电脑出来一个啥串口驱动…

网友A:
看上去是摄像头,像是拍摄文档用的,便民中心车管所啥的办公要把纸质文档转电子档用的就是类似的,还有一个A4大小的底座和连杆把摄像头架在正上方

网友B:
以前在驾校遇到过类似的,标签写着串口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摄像头,像是拍摄文档用的,便民中心车管所啥的办公要把纸质文档转电子档用的就是类似的,还有一个 ...

还是找不到相关信息估计只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驾校遇到过类似的,标签写着串口摄像头

没有上位机也不知道牌子只能吃灰了…

网友:
拆开看看芯片,能不能找通用的驱动

网友:
像一个外置的感应头

网友:
没有驱动是不行的

网友:
就是,拆了看看里面更清楚

网友:
用串口助手随便发点啥,看看有么有回应

网友:
不拆出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网友C:
查通用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通用驱动试试

驱动他自己装好了就是不知道啥上位机

网友:
标签扫码摄像头?那个应该是串口通讯的,主要就是直接识别一个数字

网友:
分辨率低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是不是扫描头

网友:
拆了看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