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04a换电位器故障

楼主(2024-03-26):
小弟前几天发个帖子,关于优利德ut204a进水导致钳头小电路板电位器锈蚀的问题,网购电位器到货后,五个全部换新,不过底数更大了,貌似不能测量,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返厂校准才行。原来想着不麻烦厂家了看起来不行啊。原贴地址如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248-1-1.html

网友:
既然使用了微调电位器,就说明是需要进行调整的。若知道每个微调的作用,且具备相应的标准信号源,也可自行调整。

网友:
说真的,本来直流钳表时间长了就不准了,这种带电位器的就算是返厂校准回来也不能解决钳头的问题,还是买一个吧,好像100左右就能买到直流钳表,现在的都是单片机的不带电位器的,

网友A:
换电位器之前应该精确测量标记原阻值

网友:
需要重新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位器之前应该精确测量标记原阻值

电位器都锈蚀了,有两个天灵盖都掉下来了,没办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