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我也来个Switch Pro游戏手柄拆解

楼主(2024-03-26):
是不是正品,大家自己看吧

网友:
看来是正品

网友:
日本制造的,基板都是来自日本原厂

网友:
看细节做工是正品无疑。

网友:
真漂亮!!
4个led的控制电路很奇怪,横流控制的三极管??

网友:
是正品无疑

网友:
基板做工和标志已经是日产无疑了,真不错。下次买个试试。

网友:
手柄的胶好像溶了?

网友:
做工很好。电阻摇杆更换成本低,加万能润滑剂好些。霍尔摇杆最耐用,塑料件断裂更换成本高。

网友:
我也买了个二手的,186,还行,就是振动强度有点小,习惯了360手柄的拖拉机,

网友:
这做工是正品

网友:
应该是正品没跑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山寨也这么强悍的话,正品公司就慌的一逼了

网友:
正品无疑了,山寨能做成这样也至于山寨

网友:
应该很正了

网友:
里面看起来还挺复杂的,这么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