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傅,想换康佳电视主板,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24-03-26):
有台康佳LED40X9600UF电视,屏幕显示照片可以4k,但是播放视频只有1080。这个电视最大的痛点在于系统太卡了,开机等几分钟,开机后主页上,用于HDMI/其他输入的窗口只有很小一个,需要用遥控按ok把这个窗口全屏,之后才能看IPTV或其他盒子的视频。所以考虑能不能换个主板,实现这些功能:
1、开机直接进入各个源的全屏播放界面。
2、需要有网络,千兆网口和WiFi6,还需要支持DLNA/Miracast等投屏功能。
3、如果有可能的话,能播放4K视频。
为啥需求这么奇葩呢?因为我压根就不想用遥控器,最好一开电视就是HDMI全屏播放,如果HDMI源没开机,就黑屏等着,然后用手机投屏各种App里的视频上去。
对电视主板了解不深,请各位指教一下,这样的主板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自己DIY需要学点啥?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人们都不看电视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们都不看电视是有原因的。

而且奇怪的是,改装的信息也很少,华强北也不愿在这里下下功夫。

网友B:
我认为你这个要求难实现。

网友C:
用户量少,没什么需求,就没有人会去研究修改。

网友:
你的意思是显示屏留着,把内部的电路板更换成更理想的,估计不好弄,因为更换这种电视电路板的商品很少,这种商家也很少,即使你找到了一块你需要的电视电路板,接下来会不会匹配你这个电视机比如物理按钮的位置,外界接口的位置等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有,但好不好不知道,淘宝里面万能板多

网友:
用户量少,没什么需求。

网友D:
不如废掉智能这个,像以前老电视,配个盒子用。能想到的除了刷机另安系统,或换板子,还有工程模式里不知道有什么可调的。

网友:
比较简单的是找到满足要求的固件,刷机!就怕不好找。
自己有能力改固件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你这个要求难实现。

有没有原因给解释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户量少,没什么需求,就没有人会去研究修改。

希望电视没有安卓乱七八糟功能的人非常多,很多人在V2ex或chiphell上购买推荐Sony等电视,一方面是屏幕好,另一方面就是开机迅速,没有乱七八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废掉智能这个,像以前老电视,配个盒子用。能想到的除了刷机另安系统,或换板子,还有工程模式里不知道 ...

是的没错,其实就是废掉智能功能,但保留个网络和投屏就行。以前的老电视那种,缺少投屏。

网友:
你说的这些,其实电视机厂家比你清楚,就是不改,大家都不改,就恶心你

网友E:
配个电视盒子,把电视开机主页设置成信号源

网友F:
学学安卓源码吧,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个电视盒子,把电视开机主页设置成信号源

这个破电视无法设置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学安卓源码吧,自己改。

代码都不难,难的是怎么弄到电视里去。

网友:
这功能以前是标配,,但现在的厂家就是不给,纯粹就是恶心用户,让用户诫掉看电视的欲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都不难,难的是怎么弄到电视里去。

如果不能直接升级,,就只能拆开电视,,电视主板上有emmc芯片,要用编程器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