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得伟电动螺丝刀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26):
这款得伟电动螺丝刀在国内找不到任何资料,拍卖来以后没有电池,是按压式开关,自己焊接好电池后机子正常工作,正反转正常,按理说正常情况的话充电时三个白色led会闪烁,但是插上tpye-c进行充电时没有任何反应。本人维修新手,排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LZ单独扯两根线充电。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A:
看看插口附近的几个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插口附近的几个芯片什么型号

板子全部有层封胶,型号不是很好看到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难

网友:
看上去很复杂,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

楼主:
这个电路图密密麻麻的,理不清。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
楼主修不好可以转给我玩玩

网友:
用普通C口线和充电头试试啊 或许是充电头没协议不输出 实在不行就内置一个充电板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