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为十度s92小蜜蜂扩音器配个电源

楼主(2024-03-26):
找到个十度s92小蜜蜂扩音器,网上一查价格三百多元,看介绍有蓝牙、插卡播放等功能,可以做播放器小音响箱用,就是差个9v电源充电。

在柜内找到一个

在柜内找到一个

9v1A电源

9v1A电源

差个线插头

差个线插头

手中有根线插头正好对上

手中有根线插头正好对上

线连接不好看,只有拆开电源外壳

线连接不好看,只有拆开电源外壳

拿出电路板

拿出电路板

看做工还行就它了

看做工还行就它了

剪断出线

剪断出线

从保护套中拉出线

从保护套中拉出线

插入新线换上白配黑完美

插入新线换上白配黑完美

装壳完工

装壳完工

主机上场配对成功

主机上场配对成功

充电中

充电中

十度s92小蜜蜂扩音器功能介绍

十度s92小蜜蜂扩音器功能介绍

网友A:
贫穷限制了我的 想象。这个小蜜蜂值2  300块

网友B:
小蜜蜂这么贵啊

网友C:
为什么是三芯?有协议的?

网友:
这个小蜜蜂这么贵?

网友D:
电源外壳好像很容易就拆开了

网友E:
这个小蜜蜂真贵!

网友F:
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贫穷限制了我的 想象。这个小蜜蜂值2  300块

低配版都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蜜蜂这么贵啊

宝网多多上查最低都280多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三芯?有协议的?

这根也不是原装线,没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外壳好像很容易就拆开了

不好开,粘的有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这么贵

买这一般都是教学、推销用,对他们来说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蜜蜂真贵!

说的价是最低的,最高配4.5百

网友G:
这个还挺贵的,,,9V的电源还是挺多的,前几年的路由器大多数都是9V直流,这几年都是12V直流

网友H:
这个小蜜蜂卖的价格不小,里面有什么高科技。

网友I:
无线麦克 双电池 大功率 一般就是一百多.
你这多了 云控 降噪 这是什么技术, 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挺贵的,,,9V的电源还是挺多的,前几年的路由器大多数都是9V直流,这几年都是12V直流 ...

9v电源好找,手中还有一个,看这个连线插头没有正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小蜜蜂卖的价格不小,里面有什么高科技。

那天折开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线麦克 双电池 大功率 一般就是一百多.
你这多了 云控 降噪 这是什么技术, 拆开看看.
...

估计没有,有时间拆开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