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5京东云CPU发烫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3-26):
一台网友的红米AX5 JDC,插电电流250MA左右,CPU发烫不开机,正常电流应该是100多MA,果断拆下坏的IPQ6000,用吸锡带拖干净
焊盘:

从料板拆下一颗cpu,植锡:

安装好CPU,开机正常,完美修复:

网友A:
这个CPU很容易烧吗?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很容易烧吗?设计缺陷?

容易坏,发热200多ma就是坏了

网友:
哇,换CPU竟如此简单

楼主红米专修啊,修好几个路由了

网友B:
大佬,这张料板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张料板出不出?

料板是用户的

网友(2024-09-30):
换内存,升到1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