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67量产绿道走完报错提示TESK LOCK ERROR

楼主(2024-03-27):
2251-67所有设置弄好,量产成功,进度条结束后一秒爆红,提示TESK LOCK ERROR,关闭量产工具,U盘重新插拔,7.48g不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重新插拔    应该是量产成功了

是不是想  量产成光驱?    没有加载 ISO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拔    应该是量产成功了

是的,想搞个USB-CDROM,加载了,还换了ISO文件,重新插拔,U盘容量显示和没量产前一样大,也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拔    应该是量产成功了

按进度条是成功了,可是end显示后一秒就报错,重新插拔U盘大小没变,重启电脑U盘启动也没用,
ISO选好了,还更换了ISO试了,同样的现象,选ISO直接选取ISO文件路径就行吧?
是为了USB-CDROM,准备了五个旧U盘量产就是图USB-CDROM。

网友B:
ModeConverter v1.0.1.5_CHS
找这个软件
群联2.0支持不量产直接做光驱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Converter v1.0.1.5_CHS
找这个软件
群联2.0支持不量产直接做光驱的很方便

感谢楼主,这两天有空了我再试试

网友C:
试试这个Ventoy2disk(U盘启动工具)
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Ventoy2disk(U盘启动工具)
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

多谢,晚两天空闲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