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电池测容量,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24-03-27):
把电完全耗尽,耗到手机自动关机,再充电,
用usb检测仪测充满电充进去的容量么?

网友:
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12 个字符的限

网友:
有什么好测的,觉得不行直接换。就算你测了好的实际用不住,不还是换吗,有些东西没必要测试

网友:
充放电测容量是最保险的,其他方法都是推算的

网友A:
有人说锂电池随用随充,我试过了,如果晚上充满拔电,到第二天98%,正常使用到晚上八点,25%。如果一天用用充充,感觉都是虚的,充到80,用没多久50,又要充了,根本不耐用

网友:
我想知道 但是也不会啊

网友:
下载一个Cellular-Z软件,手机的很多参数都有。比较准确。

网友:
测了也没用

网友:
下个电池测试app试试

网友:
测不太准吧

网友:
感觉不好用就换,没必要纠结

网友:
个人觉得那些软件APP检测是不准确的,最准的是拆下来,分容

网友:
粗略检测的话应该行

网友:
accbattery这个软件

网友:
就用你自己的方法,关机状态充

网友:
两天一充,一天两充这样就也算通过日常性能测试,认同的话求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锂电池随用随充,我试过了,如果晚上充满拔电,到第二天98%,正常使用到晚上八点,25%。如果一天用用 ...

这款手机修成了十八般武艺

网友:
买个usb的外接电流、电压、电量显示配件就行了。可以自动计算充进去的电量。

网友:
45%至75%之间使用,寿命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