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升级R8025,看其是否有那么的神奇

楼主(2024-03-27):
被大神们的8025中毒很久了,虽然已经买了8025两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动手,近期有了点空余时间,就像试验一下,看其是否有那么的神奇

网友A:
还是电波钟机芯省心,也不算贵

网友B:
四脚朝天,有点丑

网友C:
误差咋样?烦告知。

网友D:
20年老货金正应该没有问题 啊 为毛要换

网友E:
前后对比有何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咋样?烦告知。

运行一段时间才看看,现在时间还短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后对比有何提高?

运行一段时间才看看,现在时间还短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年老货金正应该没有问题 啊 为毛要换

最近开始变慢了,一周慢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脚朝天,有点丑

眼花手拙不好捣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波钟机芯省心,也不算贵

那个有点小贵,在一个这个还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才看看,现在时间还短看不出来

调时间的那个旋钮怎么拆的?使劲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波钟机芯省心,也不算贵

现在旧的石英钟不好了,就直接换电波机芯,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时间的那个旋钮怎么拆的?使劲拨的吗?

他那个是在后盖上的,松耦合,不用力就可以拿下来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才看看,现在时间还短看不出来

网友:
机械不明显,数字显示的相对直观、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开始变慢了,一周慢一分钟

这精度也太差了

网友:
时间不准,换一个好一点的32.768KHZ晶振是不是时间偏差就不会那大?

网友:
看的我心痒痒,也想回去搞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