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惠普无线鼠标

楼主(2024-03-27):
这个惠普无线鼠标还挺小巧的做工也不错。

网友A:
这种微动比较少见

网友B:
正品货,手感应该不错

网友C:
这个微动没有传统的耐用吧

网友D:
微动没有传统微动耐用,滚轮也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动比较少见

编码器也少见...

---------------------------

网友E:
这是什么型号

网友:
做工还酬和啊 看板子比山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动比较少见

是的,应该是静音微动点击声音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货,手感应该不错

还可以比较静音。

网友:
造型很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微动没有传统的耐用吧

应该没有传统的微动耐用不过比较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动没有传统微动耐用,滚轮也不耐用

橡胶滚轮虽然寿命没有金属滚轮长但是手感比较好。

网友:
做工不错,按键挺好的,静音,买多少米

网友:
硬封芯片,如假包换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型号

这款型号是MOBTGZO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型号

这款型号是MOBTG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