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扯蛋器 拆解!

楼主(2024-03-27):
此扯蛋非彼扯蛋,确实是扯蛋,还是升级版

孩子不喜欢吃煮鸡蛋,偶然买了一次大街上的炸鸡蛋,发现挺喜欢吃,考虑是不是清黄口感的问题,卖得是摇匀的蛋,就打算自己整试试,一开始想自己做,拿药瓶试了下,速度上不去,失败

后来想家里有绞肉机,能不能改造下,那个速度快,结果想起来3d打印机不在,凑合整的话平衡很难做,估计动不动就炸膛了,买吧,反正买都买了,直接买个电动的完事

按键功能有点SB,整的单击和长按,机身也不说有啥区别,实际上是单击运行2分钟,长按2s运行3分钟,而且没啥提示,最终你选的啥也不知道,还不如直接写明了单击2分钟,双击3分钟来的方便

E720电动匀蛋器,单节锂电供电

鸡蛋固定器,内部橡胶,保护鸡蛋,对个头有要求,太大的放不进去,太小的固定不好

三颗固定螺丝,轴旁边是两颗固定电机的

就这些东西,控制电机正反转

动力型18650,1500mah,不知道谁家的,手里还有以前买的刮码亿纬2500mah,看看用不用换

4056充电,一颗打磨单片机,两颗电机驱动IC,控制正反转,没查到资料

插接件,不是焊死的

3.7V有刷电机,7000转

网友:
短视频上见过类似的,蛋清、蛋黄完全混合,煮出黄金蛋呗

网友:
确实是扯蛋,还是升级版

网友:
还是上了电机的电扯蛋

网友A:
我想知道效果怎么样?我家娃也不怎么爱吃水煮蛋,我隔三差五煎蛋或者把蛋清和蛋黄打散再煎蛋饼给他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效果怎么样?我家娃也不怎么爱吃水煮蛋,我隔三差五煎蛋或者把蛋清和蛋黄打散再煎蛋饼给他吃。 ...

还行,以前支持蛋黄,昨天吃了一整个

网友:
没听说过,还是第一次见这玩意,假如没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离可以把鸡蛋使劲摇个半天就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网友:
楼主的步子太大了

网友:
有三d打印机的家庭,会不会成为专  政 对象?

网友:
打蛋机,不对是混蛋鸡

网友:
这不扯蛋吗

网友:
如果是虾牌就.....

网友:
哈哈,把鸡鸡放里面一转

网友:
本来就扯蛋,现在还懒得手动,搞个电动扯蛋,真够扯蛋的。

网友:
鸡蛋固定器,内部橡胶,保护鸡蛋,对个头有要求,太大的放不进去,太小的固定不好,那不买鸡蛋还要带个模子去

网友:
水煮蛋没味不好吃,要不可以盐蛋,或则煎蛋。。

网友:
这个马达不小啊

网友B:
蛋壳里有层膜,剧烈晃动会把这层膜弄破,导致细菌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壳里有层膜,剧烈晃动会把这层膜弄破,导致细菌增加吗?

会,所以要现吃现摇,不能提前摇好了久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