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意大利德龙MAGNIFICA咖啡机不泵水拆解维修

楼主(2024-03-27):
一台咖啡机 开机动作正常,咖啡豆也磨,也压饼,就是不泵水,废话不多说开拆。

后面6颗螺丝

侧面向后搓动取下侧板。

对面一样取下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后面正视图,那个红色的写有ULKA标签的就是水泵了

首先查了下开机水泵端子有没有电压,有电压证明水泵问题,没有电压证明电路有问题,经过测量水泵是经过电路板一个可控硅控制,电压正常,电路没有问题。

电路没问题那就是水泵的事儿了,拆下来看下情况。

接着拆,把水管插头啥的拔下来。

送开上边的两颗螺丝

取出泵轴,这个为电磁泵,类似鱼缸供氧泵,和电推子的原理。

拆开后发现里边卡住了好像,清理擦拭后装上试试。

最后试机没问题,就是泵的问题,已经能正常出咖啡了。来一杯吧

网友:
浓缩咖啡油脂泡沫都没有,口味难喝。

网友:
用碗接的??好像没毛病像中药汤

网友:
现在的德龙应该都是顺德生产的吧

网友:
这个机型倒是比较常见,内部确实第一次看见,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