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Print 3D打印机,机械部分基本完好缺打印头,如何修复它

楼主(2024-03-27):
后院捡了台其他实验室不要的3D打印机,机械部分基本完好,机架没变型,缺打印头,通电系统显示错误,打算买套控制板和打印头修复它,求大佬给推荐下。

网友:
楼主好地方,不但有后院,后院还啥都有得捡

网友A:
老古董了,把热敏电阻线接上看看还报不报错。再花个百八十换板不值得了,换了还得重新编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把热敏电阻线接上看看还报不报错。再花个百八十换板不值得了,换了还得重新编译固件 ...

开机报错,感觉这套主板没有折腾的价值了,厂家也找不到了

网友:
你就当作DIY一台--3D打印机。如今机械架构已经初步完成了,打印头网上可以购得的。其实DIY 3D打印机最困难的是机械部分的搭建,你很幸运,轻松跨越了。再努力一把就能成功了。祝福你!!!

网友(2024-06-17):
看图里,不是没打印头,好像原来两个头,现在剩下一个。
缺的是挤出机,如果就图里这些的话应该是没有挤出机,
你买一套挤出机,一套打印头(集成3风扇那种)换上,板子用开源marlin的便宜好用。
买零件成本估算150到200元。

网友(2024-10-24):
换板,你这是DIY的最难部分已经完美完成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