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仓库捡的全向麦克风,话说,这玩意还能用不,没有就丢了

楼主(2024-03-27):
项目搬家在仓库捡的,是上一个项目会议室用的,各种设备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不能用,看着丢也是丢就拿回来看台式机能不能用,接口就只有microUSB 、耳机输出两个,找了根数据线插电脑,上面的一圈灯亮了一下,其他啥也没反应,电脑也没反应,不知这玩意是不是有个接收器

还有个5w的喇叭

排线打了胶,不好拆。

有三个麦克风的位置,实际只有1个麦克风,另两个是配重铁快

这个芯片中间被打磨了,不知道啥型号

主板背面是一颗4256BRP

盖上的主板就是几个按键和led灯

话说,这玩意还能用不,没有就丢了

后续:综合各位的回复,我又检查了遍,没有天线,应该就没有主机,又看了同类款的TCL的介绍,这玩意就是usb直接插电脑 麦克风+音响 还是免驱的,无意间动了下线发现是接口不良,固定位置就能出声了又拆开仔细检查发现有个usb引脚脱焊了

网友:
电路挺复杂的,带喇叭,可以当对讲机,接手机还可以接听电话

网友:
好的肯定能用

网友:
改成蓝牙音箱算了。。。谢谢分享

网友:
板子拆料用,外壳DIY改其他东西用。。配合那一圈按键板。改点东西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usb接口,有软件应该可以当电脑音箱,钉钉电话或微信视频送话器。

网友A:
这个是会议用的,没有接收器,只有MCU,靠手拉手(像串联一样的级联)与主机连接工作。面板按钮可以调节喇叭音量以及抢麦功能。

网友B:
这玩意会议室开会,还有其他人线上开会时可好用了,放在中间,方圆几米说话都能拾音

网友:
我觉得更像是音箱\播放器啥的。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全新的

网友:
我还以为会有一圈麦克

网友:
这东西挺先进的

网友:
麦克用不上的话,外壳可以留着改造小音箱

网友:
第一次见,属于瑞士军刀割屁股,开眼儿了

网友C:
挺复杂,做工还不错

网友:
做工还不错,能用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会议用的,没有接收器,只有MCU,靠手拉手(像串联一样的级联)与主机连接工作。面板按钮可以调节喇 ...

那就是不能单独使用了呗,没有MCU等于是废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复杂,做工还不错

看着复杂,都是空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会议室开会,还有其他人线上开会时可好用了,放在中间,方圆几米说话都能拾音 ...

只有一个麦克风啊,两个预留位置都是配重铁快,怀疑没啥效果

网友:
单独没什么大用,要和设备配套使用